连接器EMC之选择原则

楼主(2018-09-11):
连接器EMC之选择原则

       连接器的主要作用是给电缆或接口电路提供一个良好的互连,并保证良好的接地。选用了一个不好的连接器也许会将前级滤波电路的效果毁于一旦,连接器要考虑阻抗匹配、 针定义、接地接触特性等。连接器选择也要考虑EMC问题,如果是塑料封装的连接器, 就要保证表面缝隙到内部金属导体之间有足够的空气间隙。有时候安装在上的接口滤波电路有一个问题就是经过滤波电路后的信号线在机箱内较长,容易再次感应上干扰信号,形成新的共模电流,导致电缆辐射。
       再次感应的信号有两个来源:
       a、机箱内的电磁波会感应到电缆上;
       b、滤波电路前的干扰信号会通过寄生电容直接耦合到电缆端口上。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尽量减小滤波后暴露在机箱内的导线长度。带有滤波功能的连接器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器件。
       滤波连接器的每个 插针上有一个低通滤波器,能够将插针上的共模电流滤掉。这些滤波连接器往往在外形和 尺寸上与普通连接器相同,可以直接替代普通连接器。由于连接器安装在电缆进入机箱的 端口处,因此滤波后的导线不会再感应上干扰信号。
       如果选择了带滤波的连接器,就要保证滤波连接器有良好的接地特性。特别是对于含有旁路电容的滤波连接器〈大部分都含有),由于信号线中的大部分干扰被旁路到地上, 因此在滤波器与地的接触点上会有较大的干扰电流流过。如果滤波器与地的接触阻抗较 大,会在这个阻抗上产生较大的电压降,导致严重的EMC问题。
       以下几点是选择连接器的基本原则:
       1、滤波连接器对产品EMC性能往往有很大的帮助,但其成本比较高,通常在采用板内滤波、电缆屏蔽等方法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就不采用滤波连接器。滤波连接器通常用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如严格的军标要求、恶劣工业环境的小批量应用及一些特殊情况 下的运用等(比如,结构尺寸限制等);
       2、连接器的金属外壳应与机壳保持良好的电连续性,对于能够360度环绕的连接器, 则必须360度环绕连接,而且通常连接阻抗要小于1m欧;
       3、接口信号连接器建议选用带屏蔽外壳的连接器,尤其是高频信号连接器;
       4、对于不能进行360度环绕连接的连接器,则建议采用外壳四周有向上簧片的连接器,而且簧片必须有足够的尺寸和性能(弹性),以保持与机壳间有良好的电连接;
       5、如果连接器安装在线路板上,并且通过线路板上的地线与机箱相连,则要注意为 连接器提供一个干净的地,这个地与线路板上的信号地分开,仅通过一点连接,并且要与机箱保持良好的搭接。
       6、屏蔽线的屏蔽层要尽可能与接插件外壳保持360度的连接。对于做不到这一点的接 口,通常有其他对应的措施来保证接口的EMC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