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不间断电源有哪些分类

楼主(2018-09-12):
UPS不间断电源有哪些分类

第一类、后备式UPS的电源通路

  当UPS检测到停电故障时,后备式UPS可以切断IT设备(lTE)的市电供电,为系统提供电源保护。不过,一些备用电源系统会在过压或欠压时提供局部的电源保护,对电池电源的使用较为有限。可见,虽然后备式UPS可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但有时提供的电源保护并不全面。
  第二类、互动式UPS的电源通路
  互动式UPS通常视情况适度调节电压之后,再对受保护设备供电。不过,互动式UPS必须使用电池电源来防止各种频率异常现象和停电情况。
  第三类、双变换式UPS的电源通路
  双变换式UPS可以将关键负载与市电电源完金隔绝,从而确保为IT设备提供洁净、可靠的电力。双变换式UPS比后备式UPS和互动式UPS更耗能,因此它们在数据中心或设备司内的散热量更高。
  如何提高UPS可靠性
  1、添加并联电池组:使用单组串联电池的UPS对正常供电负载的风险会大大增强。如果串联申的电池其申一只出问题,就会影响整串电池组放电,从而导致UPS无法正常供电。如果在UPS上再并联一串电池组的话,假设其中一串电池组发生故障,那么UPS仍可由另一串正常的电池组供电一段时间,从而有时间连接备用发电机供电或者从容关闭负载设备。
  2、安装柴油发电机:电池供电只能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如果面临长时间的断电情况,即使使用了最长时效的电池组可能也是"有心无力"。因此,在长时间停电的情况下,使用柴油发电机作为备用供电电源较为理想力口。
  3、通过并联安装UPS提高可用性
  冗余的设计逻辑,不仅适用于电源保护方案,同样亦适用于UPS设计。在电源设计申构建多条电源通路能够从根木上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电源供应链的最终性能受限于其申最弱的一环。因此,在供应链的每一点上添加多个冗余可以提高其整体的可靠性。因此,最可靠的输电系统通常包括从总电源至用电负载的多条相互独立的电源通路,相互尽可能避免重叠。采用冗余配置的电源系统,当组件发生故障或者进行例行维护时郡不会导致IT设备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