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仿真 叠层设置

楼主(2018-09-12):
    问下,基板的叠层在仿真软件中如何设置。比如下图sip中的叠层。在sigrity和siwave中总是设置有错误,不清楚是否需要删除某些层或者修改某些参数。

网友(2018-11-28):
    SIP文件只留DIE  CU1  CU2,   其它都删掉。
    RDL和BUMP我不太清楚怎么设置。

    SIWAVE可以在层叠设置里面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