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8-09-12):
之前的板子一部分功能删除了(一个芯片加周围器件),现在又要加回来,原来的板子布局布线,如何搬回来,工作量最少,更方便呢(位号网表都不变)?用sub-drawing,导进来的没有位号,全是R*,C*,U*,要重新摆器件.

网友A:
    导入sub-drawing时勾上Options里的 Assign Refdes 试试。

网友:
把板子上现有的器件删除,然后将旧的Placement导入进来,器件位置就一致了,然后再用Sub-Drawing将线,VIA及铜导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sub-drawing时勾上Options里的 Assign Refdes 试试。

    我这么操作时Assign Refdes,是灰色的,选不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么操作时Assign Refdes,是灰色的,选不了呢?

灰色的?你在导出Sub-drawing时勾选 Presrrve Refdes没。不行的话,你试试上面的方法,利用Placement也可以。

网友:
    目标板上面重复的器件删掉,然后sub-drawing,勾选Assign Refdes

网友:
    导入sub-drawing后,把假元件替换掉就好了,也很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