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vx 如何使器件均匀分布呢?

楼主(2018-09-12):
好像没见过这样的功能,只有上下左右中心对齐

网友A:
你是指在原理图中的symbol,还是Xpedition layout中的 p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在原理图中的symbol,还是Xpedition layout中的 part?

是在layout中,多些老吴

网友A:
尝试用spread part 功能试试,但前提是需要把part放置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用spread part 功能试试,但前提是需要把part放置在一起。

不行的,只有之前是等间距分布的时候好用。而且,只能往大间距方向调,往间距变小了调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