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把text,line,shape做成一个群组,可以整体移动

楼主(2018-09-13):
求教,怎么把text,line,shape做成一个群组,可以整体移动。

网友A:
做成Group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Group不可以吗?

就是问问怎么做,怎么结合

网友B:
参考链接帖子中的方法一。https://www.eda365.com/thread-97338-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考链接帖子中的方法一。https://www.eda365.com/thread-97338-1-1.html

text line shape没有电器属性的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ext line shape没有电器属性的不可以

不行的话就教个最简单的方法:直接Edit->Groups,将text,line,shape做成一个group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话就教个最简单的方法:直接Edit->Groups,将text,line,shape做成一个group即可

此方法不可框选,只能编辑已有的group

楼主:
就是我要做一个表格,表格里有line,text,shape,希望可以整体移动,而不是每次都要去框选。我看系统放出来的钻孔图表就是一个群组,可以整体移动,我就需要那种效果。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此方法不可框选,只能编辑已有的group

他的目的只是需要整体移动而已,所以这个方法是没有问题的,移动的时候只需要勾选groups即可,就像钻孔表格的移动一样,你去试一试就知道了,我测试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要做一个表格,表格里有line,text,shape,希望可以整体移动,而不是每次都要去框选。我看系统放出 ...

做一个表格整体移动可以按照我上面说的做成一个group即可,这个可以直接在PCB上做的,或者你可以做成一个封装也是可以的,然后移动的时候就是以symbol的形式移动了,比如常见的PCB里面的阻抗表格,制板工艺说明表格等就是做成封装的形式调入PCB里的,那么移动的时候就移动symbol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全部框选中再移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的目的只是需要整体移动而已,所以这个方法是没有问题的,移动的时候只需要勾选groups即可,就像钻孔表 ...

你理解错了 ,他的目的是将非电器属性的物件做成group

网友:
有个方法 你做成dra 然后在brd内放入,这就是一个整体了

楼主:
做不成group,做成封装的形式,是可以整体移动。算解决了我的问题。但是很奇怪的,allegro既然存在这种line加text的group,为啥不可以创建?只有系统放出来的钻孔表是这样的形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不成group,做成封装的形式,是可以整体移动。算解决了我的问题。但是很奇怪的,allegro既然存在这种line ...

谁跟你说不可以的!

网友:
    直接做成group不就能达成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