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我要画FPGA的原理图和PCB图,该下载什么文件

楼主(2018-09-13):
请问一下,我现在要画xilinx的FPGA的原理图和PCB图,我该下载什么手册,在官网找了一圈没有看到那个文件里面说了封装等这些信息。

网友:
    datasheet中有原理图和pcb图的建议模型

网友A:
    下***pkg-pinout文件。前面的型号是你选的哪个系列的FPGA

楼主:
    这个文件下下来是不是EXCL文档。然后按照里面的管脚说明进行画原理图封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pkg-pinout文件。前面的型号是你选的哪个系列的FPGA

    这个文件下下来是不是EXCL文档。然后按照里面的管脚说明进行画原理图封装吗?

网友A:
这个文件是PDF文档。下载下来之后里面有你需要的所有封装的链接,点进去就可以看。包括你说的原理图和PCB封装参数。原理图的封装信息是类似与EX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件是PDF文档。下载下来之后里面有你需要的所有封装的链接,点进去就可以看。包括你说的原理图和PCB ...

    谢谢,已经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