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通用版本和最新版本分别是什么

楼主(2018-09-13):
下载区域的版本有些多,分不清楚

网友:
    mentor的缺点就是版本太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通用版本。如果一定要通用的话,可以分为两个:Expedition和Xpedition
Expedition可使用2007.9.5,基本能够向下兼容所有版本,基本啊,有例外的情况。比如说DX原理图和DC原理图。
    Xpedition目前最新版本好像是才发布的VX2.4,你下载2.3用应该没什么问题。

很久之前还有Boradstaion呢,现在基本上没人用了。

网友:
    太多了,搞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