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orcad格式

楼主(2018-09-14):
    请问AD 画的原理图可以转换成orcad格式的吗?我再网上看了说是中间得有个转换软件才可以,试了半天还是不行,我目前用的是ad15,cadence是16.6

网友A:
    AD 选择工程另存为(必须是工程另存为,非另存为),再用16.2版本(含16.2)以下ORCAD打开,点保存。现在你可以用16.6了

网友B:
    AD直接Save Project as,另存为DSN格式,需要用16.2以下的版本打开才行,如果要用16.3以上的版本打开,需要先用16.2以下的版本打开后保存或另存一下,才能给16.3以上版本的orcad打开。一般转过去会有丢失网络或器件的风险,到时还是要从头到尾检查一遍的。如果是画好的原理图想用allegro设计的话建议直接将AD输出的网表转成allegro第三方网表就可以直接导入allegro了。这样最简单省事,又不会出问题!

网友:
    你好,ORCAD16.6自带AD转换格式转换工具

网友:
    这个方法转换过来的图大小有问题,带过来的信息只有局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 选择工程另存为(必须是工程另存为,非另存为),再用16.2版本(含16.2)以下ORCAD打开,点保存。现在你 ...

    我的点工程另存为只有一个选项就是.prjpcb,没有其他可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点工程另存为只有一个选项就是.prjpcb,没有其他可选的

    选中目录头再右键看看,一定可以的,以前经常干这事,记得那时候用AD9.4转的

网友:
    我使用AD9 10 13 16 17 18 各个版本都尝试了,在allegro 17.2 S045补丁上,使用AD保存原理图为ascii格式(即按照官方的帮助文件步骤),工程也需要保存pripcb,并且需要编译一次,然后使用官方的转换工具,如4楼,在台式机上转换成功了。同样的版本,同样的办法,在笔记本上不成功。还有在allegro升级 S045补丁之前,在台式也不行。目前为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重画。。。你个鞭

网友(2018-12-22):
    在新建一个SCH以后,再打开要转换的原理图,全复制到新建原理图中,然后把打开的那个关掉,只保留新建那个原理图,再导出。
    在新建了PCB_PROJECT_6.PRJIPCB之后,不能直接打开要转换的原理图,一定要新建一个页面,过渡一下,原因可能跟原来的页面有关系,页面不被ORCAD所识别,所以会出错。

网友C(2019-09-24):
引用 网友B:
AD直接Save Project as,另存为DSN格式,需要用16.2以下的版本打开才行,如果要用16.3以上的版本打开,需要 ...

    AD19转网表用allegro第三方网表导入的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19转网表用allegro第三方网表导入的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0201-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