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動訊號圓弧脚距離

楼主(2018-09-14):
請問各位大大:
差動訊號圓弧脚距離大家是如何抓的精準,還有如何量的準確,平行線我是用clearance量是很準,圖弧我是用Q ENTER去量但不精準也沒效率!不知道各位有更好的方法嗎?

楼主:
這個問題困擾我很久,到現在為止對圓弧的差動我都是大概抓距離的

网友A:
用dimensioning tools 里的测量工具呀

网友:
我都是用Router来做圆弧的,设定好间间,在做弧型的时候,靠最紧密就OK了(线间距会有阴影显示的)

网友:
如果你问的是绕行长的话,ROUTE里打开长度控制,看下面的表格就好了,长度全在里面

网友:
    紧耦合的问题,用router不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imensioning tools 里的测量工具呀

    是指反黃處線到線的距離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指反黃處線到線的距離

    終於知道差動圓弧怎麼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