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下各位工作中PCB仿真一般用哪个软件?

楼主(2018-09-14):
请教下各位工作中PCB仿真一般用哪个软件?
在学习PCB仿真,不知道如何选择仿真软件,平时画板用的是orcad原理图,allegro PCB。
Cadence Sigrity、Hyperlynx、cadence Sigrity,不知各位一般使用哪个软件做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哪个都用用的,看你要做什么,每个软件都有自己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都用用的,看你要做什么,每个软件都有自己的优点

现在要学习软件仿真,项目需要,不知从哪里下手没有方向。请指教下,我应该从什么方向入手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要学习软件仿真,项目需要,不知从哪里下手没有方向。请指教下,我应该从什么方向入手呢?谢谢!!

理论基础打牢,这是底子;
简单指标入手,基础实操;
熟悉协议指标,积少成多;
多和实测对比,拿捏有度;
指标混合分析,融会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