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快捷键设置

楼主(2018-09-14):
    Expedition新手,之前用的allegro,问一下,Expedtion怎样设置快捷键,就先allegro里面的单个字母或数字,就可以实现命令?

网友A:
    我用的skill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skill设置的

mentor有skill吗?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a8971bbd

    有快捷键,有skill
    上面的教程资料区是个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