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USART bootloader for stm32f7

楼主(2018-09-14):
目前在设计一个stm32f7的软件更新接口电路。因为主从机的物理距离大,所以想用RS485接口。目前有两个问题还没搞清楚,请高手解答。
1. 软件更新时是单项传输吗(stm32 UART RXD 工作)还是双向的(TXD & RXD),如果是双向的,RS485 的DE 如何控制。
2.更新时BOOT0位需要上拉吗?

谢谢

网友:
也想知道,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以下仅供参考:
      1.软件更新时,不能是单向传输的,STM32F7得对收到的包做个回应吧。主从机之间通讯得有个协议,自己写个吧。通讯报文至少得加个CRC16校验。DE与/RE控制,需要看芯片资料。485电路注意要接TVS管保护。
      2.若想用芯片自带的ISP程序,需要将BOOT0上拉再上电。若你自己开发IAP程序,可以不用上拉。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