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7.2的原理图如何转为AD15格式?

楼主(2018-09-14):
如题所示,如何把SPB17.2中的orcad原理图转换为AD15格式?

网友A:
将文件另存为16.2版本,然后在AD里面导入ds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文件另存为16.2版本,然后在AD里面导入dsn

好像是17.2无法另存为16.2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17.2无法另存为16.2版本。

你确定你试过了?

网友B:
    Cadence SPB 17 这个版本定义为技术预览版,首先,其采用了新的数据存储结构,造成其不能够将设计文件降级为低版本,再则,Cadence SPB 17 只有64位的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试过了?

    我以前试过,确实不能,现在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试过,确实不能,现在可以了?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dence SPB 17 这个版本定义为技术预览版,首先,其采用了新的数据存储结构,造成其不能够将设计文件降级 ...

    此主题说的是orcad原理图设计组件,虽然17版本的升级到64位了,但是对于orcad组件来说还是一样可以降到16.2版本的,另外,17版的原理图也可以使用16版本的orcad打开的。您说的这个是brd和dra文件才无法降版本!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是17.2无法另存为16.2版本。

确实还没有试,明天试一下。

网友(2020-10-08):
引用 网友A:
将文件另存为16.2版本,然后在AD里面导入dsn

    老师,ad18原理图转.orcad17.2原理图不成功,我都疯了,麻烦你能指点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