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如何导入OrCAD 17.2的原理图?

楼主(2018-09-14):
如题所示。

网友:
同时安装AD15和Cadence17.2,使用AD菜单里的Import Wizard

网友:
OrCAD 17.2中打开原理图,另存为低版本(通常只有两个版本可以存,选低的那个就是了。)然后就可以用AD导入了。高版本貌似导不进去,之前试过99SE,   PADS等,ORCAD的高版本导不进去,另存为低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