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文件读写笔记

楼主(2018-09-17):
matlab文件读写
1. textread
最常用的方式 [A,B,C,...] = textread('filename','format')
这样可以直接将文件的内容全部读出,按顺序依次放入相应变量中,得到向量结果
如果文件太大,则一则读出时间太长,二则memory可能受不了,可以指定读出N个数据,N<0 则读出整个文件
[A,B,C,...] = textread('filename','format',N)
文件mydata.dat是
Sally    Type1 12.34 45 Yes
[names, typenum, x, y, answer] = textread('mydata.dat','%s Type%d %f %d %s', 1)
该函数还支持更加结构化参数化的读取方式
[...] = textread(...,'param','value',...)
其中value 一一对应于param
文件data.csv是
1,2,3,4,,6
7,8,9,,11,12
用NaN填充空单元:
data = textread('data.csv', '', 'delimiter', ',', 'emptyvalue', NaN);
ile  = textread('fft.m', '%s', 'delimiter', '\n', 'whitespace', '');
注意,正如该函数的名字所指出的,他只能读取文本文件,
这个函数在已知文件格式时非常方便,但一旦遇到各式不符,就会停止
这个函数的优点在于不用先fopen,也省了fclose了。
详情参见 matlab help
2. fscanf
A = fscanf(fid, format)
[A,count] = fscanf(fid, format, size)
无size域时或者size=inf时,读出整个文件
注意,此函数读取数据时,并不是把不同的数据放在单独的向量内,而是统一放在一个列向量中,这样,当读取多于一个量时,需要按结构取相应的数据得到每个变量

如果只有部分格式符合,则只有符合的部分被读出,然后停止
注意 %i 格式  Defaults to base 10 integers. Data starting with 0 is read as base 8.
  Data starting with 0x or 0X is read as base 16.
当读取的数据既有数字又有字符时,则统一以数据形式存储,字符被转化成其相应的数字ASCII。
注意,当size = [m,n]时,表示要读取m*n个数,但是并不是直接把数据组织成m行,n列,而是依次一行一行的读,然后一列一列地写,得到的是n
行m列的结果,需要转置一下。
An asterisk (*)  Skip over the matched value. If %*d, then the value that matches d is ignored and is not stored.
尚未用过

3. fread
A = fread(fid)
A = fread(fid, count)
A = fread(fid, count, precision)
A = fread(fid, count, precision, skip)
A = fread(fid, count, precision, skip, machineformat)
读取二进制文件
不指定count,则读到文件结尾
不指定format,默认uint8
默认返回double格式, 'unit8=>char' 以uint8格式读取,强制转换为char格式
内建pointer会记录当前读取位置,以备下次从该位置开始继续读取
还有skip 若干比特的功能,尚未用过
4. fprintf
count = fprintf(fid, format, A, ...)
如果没有指定fid,则可以用来屏幕显示字符串
注意,如果A是个向量,而没有指定其index,则会将A从头至尾打印完,再打印后面的数据
如 fprintf(fid, '%d %d\n', real(A),imag(A)) 会先打印A的实部,每行2个,完成后再打印其虚部,所以要想每行一次打印一个实部和虚部的话,要指定index,用for 循环打印
for m=1:length(A)
   fprintf(fid, '%d %d\n', real(A(m)),imag(A(m))) ;
end
%d方式打印大于2^31-1的数字 以及小于 -2^31的数字时,自动转化用科学计数法的方式打印,即 %e 的方式,%i的行为与%d相同。
%u 支持最大到2^32-1不用科学计数法打印, 但是用%u 打印任何负数都得到科学计数结果
测试方法如下:
fprintf(fid,'%d\t%u\t%i',ones(1,3)*(2^31-1));
所以要看数据的范围,选择合适的打印方式
不过如果超过32位,似乎已经没有办法不用科学计数法了。可能不得不用拼接的方式打印。
而拼接的话,需要主要把位数打印完全,如选择低4位一组,%04d限定打印4位,保留高位的0.还要注意拼接要分正负情况
   if abs(x)< 2^31
      fprintf(fid,'%d', x);
   elseif  x >= 2^31
       fprintf(fid,'%d%05d',floor(x/100000),mod(x,100000));
   elseif x <= -2^31
       fprintf(fid,'%d%05d',floor(x/100000)+1,mod(abs(x),100000));
   end

fopen文件时,对于二进制文件,不能用 rt 的方式打开,因为这样,文件中的某些数值会被当做ascii字符而被忽略掉,导致数据丢失
format long g 以非二进制方式显示,而且不受小于32位的限制
5. textscan

6. fgetl ftell
7. fwr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