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双速、双电平保护的热插拔控制器

楼主(2018-09-18):
当插卡(或接口板)在主板带电的情况下插入或拔出时,由于插卡上滤波电容的放电作
用会对主电源呈现低阻状态,造成主电源损坏。图一所示电路能够在可编程的开启时间内对
负载电流加以限制、调节,保证系统在热插拔过程中安全、可靠工作。正常工作状态下,MAX4370
内部的两个比较器(低速/高速比较器)提供双速/双电平短路和过流保护,电源电压范围+3V
至+12V,内置电荷泵控制器为外部N 沟道MOSFET 功率开关提供栅极驱动。检测到系统故障
时,MAX4370将处于锁存状态。
开启状态:
系统上电时,MAX4370 处于开启状态,开启时间由外接电容CTIM 决定,内部低速比较器
不工作,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为系统提供电流限制:
1、 控制外部的MOSFET栅极驱动电压,使供给负载的电流缓慢上升。
2、 通过调整外部限流电阻的电压限制流入负载的电流。
当高速比较器检测到过流时,栅级电压以固定的80μA 电流通过限流电阻放电,从而有效控
制了上电期间的导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