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建多引脚原理图封装

楼主(2018-09-18):
现在使用的很多FPGA都是几百上千的引脚,我们在画原理图封装时如果使用手动画很容易出差,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快捷的方法。
在xilinx官网上下载------pkg.csv文件。
orcad capture 中新建library文件。

在.olb文件下选择New Part From Spreadsheet

出现的界面里面 Part name 栏中输入器件的名字;
No.of sections 栏中输入器件需要分成几部分;
part Ref Prefix 栏中输入器件的标号,如芯片为U,电阻为R,电容为C;
part Numbeing 栏中有两个选项Numeric和alphabetic.如过选择Numeric器件标号后缀为数字如U?1,如选择alphabetical器件的标号后缀为字母如u?A

然后把CSV文件中的数据按照列分别拷贝到下列表格中

下表是我建的6slx16csg324的器件:

然后直接点save就可以了

网友A:
    官方肯定有做好的了,干嘛还要自己做。要不到的话,说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肯定有做好的了,干嘛还要自己做。要不到的话,说明 。。。。

XILINX 的FPGA就没有做好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肯定有做好的了,干嘛还要自己做。要不到的话,说明 。。。。

    有很多芯片官方都找不到现成的,有些海思芯片很多管脚,但是又在官网下不到封装。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2019-12-16):
    像官网如何没有excel提供的pin文档,那么几百个引脚应该有什么便捷的办法去制作原理图封装呢?几百个做起来不光是做出来就好了,起码还得有人去审核是否作对了,不然一个板子打错了,费时又费力

网友:
    用Cadence自带的Library Buider也很快,只要有PDF版的器件管脚说明就能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