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上拉问题

楼主(2018-09-18):
    请教各位大神,近来对指示灯必须上拉理解有点模糊,看到说因为如果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够的话指示灯是不会亮的,通过上拉电阻,电流经过电源电阻指示灯这条回路,就不会出现指示灯不亮的情况,那电阻的位置有没有要求,如附图部分,电阻不加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我觉得电阻位置应该没什么影响,主要是led的过流值比较小(10-20mA吧),长期工作在大电流的情况下容易烧掉,所以要加电阻用来限流。

网友B:
    正常来说上啦是靠近管脚放的,特别是fpga要多注意

网友:
    电阻的位置是没有要求的,可以外加一个MOS管控制,也可以用反相器74LV04做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电阻位置应该没什么影响,主要是led的过流值比较小(10-20mA吧),长期工作在大电流的情况下容易烧掉 ...

    认同限流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说上啦是靠近管脚放的,特别是fpga要多注意

也就是电阻要放里面,图中的第一种情况?

网友C:
    电阻应该没关系,但是不应该加个三极管么?你这样电流直接流入FPGA,管脚能承受这个电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电阻要放里面,图中的第一种情况?

我错了,你说的是原理图,我以为是PCB布局

网友:
    论坛之前有帖子讨论过这个问题的,不记得结论是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应该没关系,但是不应该加个三极管么?你这样电流直接流入FPGA,管脚能承受这个电流吗?

    不是有加电阻限流吗,我们好像都是这么做的,没有另外加三极管

网友:
    IO直接能驱动LED的,LED 是电流驱动,电阻放哪里都成,用MOS BJT,chips,什么都成,那个说输入电流到FPGA里面的,这是一个整体功耗问题,IO配置的问题,如果电流从IO进去了,也会从别的IO出去,如果只有进没有出那电流会从GND出去,如果FPGA电流输出,那整体电流会从VCC输入,芯片电流总会有一种方式保持输入和输出的平衡~所以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有加电阻限流吗,我们好像都是这么做的,没有另外加三极管

    当前方法实现功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了考虑FPGA的“安全性”,避免因为非正常原因过流,烧坏FPGA,所以加个三级管开关电路,这样即使线路出现非正常原因电流过大,也不会影响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电阻位置应该没什么影响,主要是led的过流值比较小(10-20mA吧),长期工作在大电流的情况下容易烧掉 ...

    个人感觉5--10mA就够了。

网友(2018-10-19):
电阻放在哪里都没关系,基尔霍夫电流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