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换层除了直接勾选和atwork里设,还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8-09-18):
目前只会两种,一种是在atwork 里面设,然后再去选,第二种是直接在勾选右边的层,感觉两种方法都比较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比如写个什么命令后,直接一敲就换层了呢?请大家赐教!先谢谢!

网友:
可以用scr或skill,然后设置为快捷键,敲个命令即可!

网友:
感觉走线换层,像三楼的那种方法显示,其实不方便,首先,你走线换层是需要看到其他层是否有走线的,她这样的操作,只是在检查的时候有用,或者简单的板子。 对于多层板,只显示单一层,然后打孔? 其他层的线怕是都要动了。 所以感觉还是按+ 或者-,切换走线层。

网友:
    自己录一个SCR,我就是自己录的。

网友:
    写个skill设置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