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各仿真软件的优点

楼主(2018-09-18):
求教大神,cadence Sigrity、HyperLynx、Ansys、ADS、Hspice、HFSS这些仿真软件各有什么优势吗?给初学者指点迷津。

网友A:
如果仅仅看看信号波形啥的,用hyperlynx即可,如果想做系统级别(包括PCB和pkg以及高速)最好选择sigrity和ANSYS,ADS在RF优势明显,hspice在IC人员那里吃香,我们顶多封装级分析。除非拿到hspice的模型才会在这里面分析(因为转模型费事)。
个人建议ANSYS吧,比较全面,从siwave ,designer,Q3D,HFSS,workbench等等,基本够用了。
闲来无事,个人观点。

网友(2020-01-02):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看看信号波形啥的,用hyperlynx即可,如果想做系统级别(包括PCB和pkg以及高速)最好选择sigrity和 ...

赞同!只是除了HFSS,ansys其他产品的资料相对少些,不好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