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LLEGRO里面做成一段一段的屏蔽罩封装要怎么建呀?

楼主(2018-09-19):
请教各位高手,allegro里面,做成一段一段的屏蔽罩的封装怎么做呀,这样完全分开的铜皮,不能直接保存为shap symble,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呀?还有那种MIC的封装有一个圆环,也不能直接存shap symble,非要切个小口子,你们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shape symbol的铜箔只能有一块,而且不能有空洞,锅仔片焊盘是要开个小缝隙的,allegro只能这做,没有别的方法!屏蔽罩一段一段的你如果一定要做成pin的话就只能在dra里面每一段放一个焊盘,然后异形的就用shape symbol去做!

网友:
直接开绿油窗口呀,我一直是这么做的。

网友:
对的,开绿油窗,或者在top层画个静态的gnd铜皮做标记

网友:
只有铜皮加开窗。

网友:
可以建成封装库,也可以做成焊盘放。

网友(2019-01-11):
    学学一下  谢谢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