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无盘怎样设计

楼主(2018-09-19):
H:\1.png

网友A:
    为啥要做无焊盘设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

    改孔的pad就可以啦

网友B:
    盘径小于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做无焊盘设计呢?

    增大电源的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盘径小于孔径

是VIA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VIA啊

不都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大电源的面积

你可以把间距缩小啊,,铜皮到钻孔的距离还是要保证啊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设计。PCB不好制作

网友(2018-11-19):
引用 楼主:
增大电源的面积

    那也得保证与孔壁之间的间距啊

网友:
    需要做无盘的层设定为焊盘小于等于孔径就好了

网友:
    其实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