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元件时如何不显示飞线

楼主(2018-09-19):
请问如何设置移动元件时不显示飞线?
不要告诉我把“选择”改为黑色,这样确实不显示飞线,可是连元件本身都看不到了。

网友:
    快捷键盘 Z U  或者把飞线改为黑色啊,没有让你把焊盘什么之类该黑色

网友A:
    router里面是可以做到,只显示移动元件的飞线,layout要实现不太方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outer里面是可以做到,只显示移动元件的飞线,layout要实现不太方便了

    像圖示這樣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像圖示這樣嗎?

你这是全部关了吧,layout里面,只能是先在查看网络中隐藏所有网络,只开需要移动的元件的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全部关了吧,layout里面,只能是先在查看网络中隐藏所有网络,只开需要移动的元件的网络。

如圖試看看吧

网友C:
    把飞线设置为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飞线设置为黑色

    注意审题啊,是“移动元件”时。

网友(2018-11-16):
    就用6楼的方法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