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什么时候需要做仿真

楼主(2018-09-20):
仿真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A:
个人理解:
1、硬件工程师裕量不好把控,心里比较虚的时候。比如突然来个10Gbps+的信号;
2、调试遇到问题的情况,所谓仿真手段排故;
3、对产品要求比较严格的时候,无论速率高低,甲方单独提出的SI硬性指标都要满足的时候;
4、自己有科研兴趣,研究某参数电性能的影响因子大小,获得定性关系的时候;
我想以上差不多可以涵盖仿真需求了。
只是现在国内电子领域仿真起步晚于结构类,不过这种情况也在慢慢好转。

网友:
    可以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2018-12-10):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1、硬件工程师裕量不好把控,心里比较虚的时候。比如突然来个10Gbps+的信号;
    2、调试遇到问 ...

    赞成你说的  但是很多是因为没有模型 很难作起来

网友(2019-05-11):
    看行不行 不行就在改  先预防可能会出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