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opy功能

楼主(2018-09-20):
    刚接触mentor expedition这个软件,请问一下 把已有铜皮复制到其它层的功能(类似于allegro里面的z-copy功能) 怎么操作?

网友:
    draw模式下,按着ctrl双击,就会出来属性框,修改属性即可,也可以内缩或放大

网友(2018-12-04):
    VX2.1操作无效。

网友:
    VX.2.4目前图层copy正常

网友(2023-02-28):
    VX2.8不好使呀

网友:
    中文界面好像不支持,要换成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