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标称电压3-5.5V,直接用USB供电是否合适?

楼主(2018-09-20):
    mcu标称电压3-5.5V,直接用USB供电是否合适?

网友:
    遇過 USB 電平超過 7V 打死芯片的問題,尤其是一些賤價的適配器,穩壓功能超爛的。

网友:
    是可以的,现在市面上的开发板的供电都是USB直接供电,同时USB通信烧写调试打印.

网友:
    必须不建议,USB热插拔的,0.5V余量在这就是渣渣。所以要么加电源芯片,要么专门的保护芯片。不然插拔几次说不定就挂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有道理,如果透过外面USB口供电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是通过adapter, 需要注意输出的电压是否稳定

    在输端如果加限压保护也是一个可以的方法。

网友:
    不要问合适不合适这种问题。先自己测试USB输出电压是多少,如果没超出范围,就要考虑电源不稳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