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连接ETH SWITCH问题

楼主(2018-09-20):
    CPU通过RGMII扩了一个SWITCH支持7千兆,他是怎么实现每个口都是千兆的,没有带宽瓶颈吗?

网友:
    1000Mbps 骗你的~CPU 只支持1000~

网友:
    瓶颈?  你是想说为什么每个都是千兆么?这个搜索下“交换矩阵”,“背板带宽”两个词就知道了,然后这种7个GE口肯定有瓶颈,我们平时像楼道的入户交换机都是类似一个向上级联的GE口,然后8个或者几个FE口,这样你一栋楼里8个人同时满速率100M上网,上下行数据走到千兆口的时候都不会有问题。如果是10个FE肯定就崩溃了。

网友:
    我觉得,每个端口到CPU,肯定没有千兆啦!!!!!

网友:
    你先搞清楚需求再说。
一般switch的背板带宽肯定是够的,也就是说其他7个口不存在带宽瓶颈的。
cpu和switch通过RGMII实现千兆,这样设计一般是管理功能(vlan、trunk、flow control、rate control等),也可以做路由。具体看设计需求。
    最后,很多三层交互机的管理口和其他普通网口是不通的,需要软件处理才能打通。

网友:
    1000M不可能吧

网友:
    这里的千兆强调的是端口的速率, 另外7个port to port之间交换速率是wire speed, 没有人把七个port的数据都交换给cpu, 这个是交换机, 请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