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极电流Ib

楼主(2018-09-21):
    请教大家一下,三极管基极电流是否有最大值的限制,还是可以通过其他参数获得?
看了几个规格书没有找到,还请各位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这个最大肯定有,但不一定会像Vbe一样直接给你标出来,一般没人会这么用。 hfe和Ibe是有关的,电流太大,放大倍数一般就很小了,然后Ice有明确最大值,允许最大的功耗也有明确值,参数曲线里面也会有Ib使用的典型范围,Vbe和Ib的关系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依据。但貌似一般应用不会让Ib多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大肯定有,但不一定会像Vbe一样直接给你标出来,一般没人会这么用。 hfe和Ibe是有关的,电流太大,放 ...

    感谢答复!我用三极管做开关管使用。
    我在检讨三极管时发现基极电流Ib很大,大于大于集电极电流IC,但是找资料看是否准许也没有明确的说明。
    而且也没有损坏,由于是以前留用电路,想找一下可行或不可行的根据。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答复!我用三极管做开关管使用。
我在检讨三极管时发现基极电流Ib很大,大于大于集电极电流IC,但是 ...

    大于IC?  这怎么用的   上个图来长长见识   得是已经损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于IC?  这怎么用的   上个图来长长见识   得是已经损坏了..........

    在饱和情况下,Ib大于Ic也是可以的,只要不导致be结过热损坏都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饱和情况下,Ib大于Ic也是可以的,只要不导致be结过热损坏都是安全的。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饱和情况下,Ib大于Ic也是可以的,只要不导致be结过热损坏都是安全的。

    3Q,涨姿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饱和情况下,Ib大于Ic也是可以的,只要不导致be结过热损坏都是安全的。

    感谢!
    还需知道基极电流是否导致过热如何度量呢?
或者根据三极管SPEC的那些数据能确定这个值吗?
    谢谢!

网友:
    三极管规格书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