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差分线layout

楼主(2018-09-21):
如图,帮忙看下4对差分线绕等长是否有问题,差分长度误差5mil,还有ESD器件那边也要等长吗,线宽要和TOP层的一样吗?

网友A:
1,你这TVS没用,TVS要在路径上 ,不能是一个长分支出去;  2,差分等长20mil即可,对与对之间可以不用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这TVS没用,TVS要在路径上 ,不能是一个长分支出去;  2,差分等长20mil即可,对与对之间可以不用等长

多谢指导,另外集成了变压器的RJ45还要分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另外集成了变压器的RJ45还要分地吗

继承了变压器出来就是模拟了8  我认为是要分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继承了变压器出来就是模拟了8  我认为是要分地的

肯定啊,这个是低压侧,阻抗要保证的,差分下面要有地的

网友:
网口这绕等长的意义是什么呢?另外你这2TVS全外挂了,效果不好。

网友:
layout时走线需要先经过ESD器件TVS,再到其他器件,原则是,先防护,后滤波,再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啊,这个是低压侧,阻抗要保证的,差分下面要有地的

各位大佬好!
如图所示,差分对修改过来了,帮忙看下是否还有问题,另外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差分对下面的地是否要分为模拟地,和电源的模拟部分分到一起?
2.集成了变压器的RJ45是否还要分机壳地,是连线还是把整个右边区域都分为机壳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好!
如图所示,差分对修改过来了,帮忙看下是否还有问题,另外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差分对 ...

集成网口不需要分机壳地,模拟地也不需要分,就一个地就可以了。

网友:
是我话,网络变压器次端开始到RJ45座下面应该挖空不是地,TVS管引脚导线加粗0.5mm+

网友:
金属器件的器件面最好不要有走线,现在的情况是保持地和信号线间就只是隔了一层绿油,对地测试时有耦合到信号线上的风险。

网友:
学习 学习~最近也早看着

网友:
仔细参考别人ESD的布线方法, MAGJACK到phy之间是system ground了

网友(2019-02-27):
网口到RJ45这一段都不用铺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