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意外关闭,MCU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楼主(2018-09-21):
电源意外关闭,mcu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网友(2020-08-25):
    前来充电ing

网友(2021-10-22):
    程序不能正常往下执行了呗

网友:
做到断电前一刻的指令 到那时看看有没有掉电中断去执行
如果没有就等电压降到无法运行就停机

网友:
    这要看看执行到什么指令

网友:
电源意外关闭由于电压不是一下降到低,MCU的IO脚的电压也会降低,会造成输出输出错误,这是一个要预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