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 hdl 导出错误,请教

楼主(2018-09-23):
运行Export physical,出现如下错误
ERROR(SPMHNI-175): Netrev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342): Design flow is Constraint Manager enabled, require pstcmdb.dat and pstcmbc.dat files.
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自己顶一下,论坛里的大佬在哪里

网友(2020-06-07):
没人遇见过吗 ?

网友(2020-11-24):
    就是说你的打包文件夹下缺少这两个文件。应该是allegro中首次使用CM,导入网表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将HDL工程目录下worklib\..\constraints和opf文件删除,重新进入原理图,export physical后就能看到packaged文件下出现pstcmdb.dat and pstcmbc.dat 这两个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