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参数

楼主(2018-09-24):
哪里有关于S参数的文件啊

网友:
    你指的什么?学习资料?

网友:
    附上Touchstone 2.0的spec,   另外SI9000可以输出标准的传输线的S参数。

网友(2019-03-30):
    S参数是指波的散射率。每一个频点都对应着一组S参数: S11、S21、S12、S22.
S11是指端口1的驻波比,或称回波损耗,是指从端口1入射的信号或电磁波,从端口1反射出来的信号多少;
S21是指信号从端口1传输导端口2的传输特性:称插入损耗和带内波动,是指从端口1入射信号进去,从端口2出来多少信号;
    S12是指信号从端口2传输导端口1的传输特性:称插入损耗和带内波动,是指从端口2入射信号进去,从端口1出来多少信号;
    S22是指端口2的驻波比,或称回波损耗,是指从端口2入射的信号或电磁波,从端口2反射出来的信号多少.

网友(2019-05-11):
    电磁学 还是微波工程 里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