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3.3V输出高低电平控制28V开关

楼主(2018-09-25):
   想做一个单片机IO口输出3.3V高低电平来控制电源28V的通接和断开,最大电流为1A,不能用继电器,想用是用MOS管,我安下图测试实现不了,是哪里问题?

Q38 兩邊的電源標號都是 LED_28V。>_<|||

网友A:
焊在PCB上面测试的?
原理图里面PMOS的引脚编号不对吧,一般都是1G,2D,3S

网友B:
可以量下 Pmos栅极和源极之间的电压差,之后将电阻值调整下即可! 调整下R1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在PCB上面测试的?
原理图里面PMOS的引脚编号不对吧,一般都是1G,2D,3S

原理图编号先不管,因为我是接之前的PCB法接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量下 Pmos栅极和源极之间的电压差,之后将电阻值调整下即可! 调整下R103

要调到多少?

网友C:
可以先了解下MOS管工作特性和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了解下MOS管工作特性和条件。

不太懂这东西请指教

网友A:
手册上写明VGS最大值是±12V,按现在图中的接法,导通时VGS为14V
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呢

网友:
R103去掉~~PMOS低电平打开,默认要上拉到VGS,你这个低电平的时候三极管的集电高的,B给高的时候三极管的C会拉到E电平上,这时候PMOS的G就接到地上了,你串了个R103,会导致PMOS管可能在放大区,或者说是开启电压有点高内阻有些大~

楼主:
试过去掉R103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写明VGS最大值是±12V,按现在图中的接法,导通时VGS为14V
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呢

VGS超过12V,有击穿的可能性。将R103换成15K,再将MOS管也换个新的,试试看。
R103换成15K,则VGS就在安全区内。

另一种可能性DS极搞反了,那么MOS管的寄生二极管直接导通,表现为MOS管关不断。

网友D:
    原理图没问题,应该是VGS的电压问题,输入高电平,VGS=-14V 增大R103 调小VGS就行了
你去掉R103 VG=VS VGS=0 PMOS肯定不导通啊,要不换一个Vgs为±20V的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没问题,应该是VGS的电压问题,输入高电平,VGS=-14V 增大R103 调小VGS就行了
    你去掉R103 VG=VS VGS ...

    R103能计算出来是多少K?

网友E:
引用 楼主:
    R103能计算出来是多少K?

电阻串联分压计算还不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串联分压计算还不会吗?

谢谢,画的原理图是3401耐压是30V,这个值小了,现在改成长电的CJU40P04有40V,VGS=-20V ,把R101,R103改为10K,分压等于14V,小于VGS=-20V,现在去买样品来搭电路试试。

楼主:
哪位用过SOT-23封装耐压值大于40,电流1.5A以上的管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画的原理图是3401耐压是30V,这个值小了,现在改成长电的CJU40P04有40V,VGS=-20V ,把R101,R103改 ...

CJU40P04 就是封装尺寸大了,

楼主:
原理图的2和3脚画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的2和3脚画反了

MOS管不同封装引脚编号不一样,需特别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不同封装引脚编号不一样,需特别注意

是的,SI2301正好是反了,

网友D:
    别说,为刚就花反了 D 和 S  要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说,为刚就花反了 D 和 S  要飞线了

网友:
    mosfrt DS反了 里面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28V关不掉

网友:
    关注中,关断高压的没用过,低压的用的多

网友:
    MOS很容易把D和S画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