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铜皮

楼主(2018-09-25):
    mentor expedition里面有一种铜皮称作 conductive shape,这种铜皮和平常说的静态铜皮有区别吗?

网友:
    有区别,静态铜皮是指铜皮不会随着周围的走线或器件pad的改变而动态变化,但是可以手动进行更新。而conductive shape通常叫做“死铜”,就是强制放置铜皮,即使它是孤铜,与其它电路短路等,不会因为手动更新而动态变化。

网友:
    版主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