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接口RS485的浪涌冲击防护及电磁兼容设计方案

楼主(2018-09-25):
通讯接口RS485的浪涌冲击防护及电磁兼容设计方案

       接口电路设计概述:
       RS485用于设备与计算机或其它设备之间通讯,在产品应用中其走线多与电源、功率信号等混合在一起,存在EMC隐患。
       本方案从EMC原理上,进行了相关的抑制干扰和抗敏感度的设计,从设计层次解决EMC问题。
       电路EMC设计说明:
    (1 电路滤波设计要点:
       L1为共模电感,共模电感能够对衰减共模干扰,对单板内部的干扰以及外部的干扰都能抑制,能提高产品的抗干扰能力,同时也能减小通过429信号线对外的辐射,共模电感阻抗选择范围为120Ω/100MHz ~2200Ω/100MHz,典型值选取1000Ω/100MHz;
       C1、C2为滤波电容,给干扰提供低阻抗的回流路径,能有效减小对外的共模电流以同时对外界干扰能够滤波;电容容值选取范围为22PF~1000pF,典型值选取100pF;若信号线对金属外壳有绝缘耐压要求,那么差分线对地的两个滤波电容需要考虑耐压;当电路上有多个节点时要考虑降低或去掉滤波电容的值。
       C3为接口地和数字地之间的跨接电容,典型取值为1000pF C3容值可根据测试情况进行调整;
    (2 电路防雷设计要点:
       为了达到IEC61000-4-5或GB17626.5标准,共模6KV,差摸2KV的防雷测试要求,D4为三端气体放电管组成第一级防护电路,用于抑制线路上的共模以及差模浪涌干扰,防止干扰通过信号线影响下一级电路;气体放电管标称电压VBRW要求大于13V,峰值电流IPP要求大于等于143A;峰值功率WPP要求大于等于1859W;
       PTC1、PTC2为热敏电阻组成第二级防护电路,典型取值为10Ω/2W;为保证气体放电管能顺利的导通,泄放大能量必须增加此电阻进行分压,确保大部分能量通过气体放电管走掉; D1~D3为TSS管(半导体放电管)组成第三级防护电路,TSS管标称电压VBRW要求大于8V,峰值电流IPP要求大于等于143A;峰值功率WPP要求大于等于1144W;
       接口电路设计备注:
       如果设备为金属外壳,同时单板可以独立的划分出接口地,那么金属外壳与接口地直接电气连接,且单板地与接口地通过1000pF电容相连;
如果设备为非金属外壳,那么接口地PGND与单板数字地GND直接电气连接。

网友(2019-03-06):
楼主方案很合理,有实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