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的晶振波形失真是为什么?

楼主(2018-09-25):
晶振输入端正常的  输出端就失真了 这是什么原因?电路图中电阻没有焊  我测的输出端电容前端后端都一样的

网友A:
电容换成12PF。中间那个电阻加个1M的看看~

网友:
9H03200031的负载电容值为12.5pF. 所以C41&C42的并联等效值应该近似12.5pF. 取15pF试试(stray capacitance ~5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换成12PF。中间那个电阻加个1M的看看~

加了1M电阻,晶振都不起振了。电容从10-12pf都有失真,11pf失真能好一点

网友:
    一般电容影响更大。

网友:
    削波失真了,应该是内部反向放大器直流工作点不对,可以尝试调整下RF电阻

网友:
    电阻值太大就不起震了,楼主看看芯片的使用手册看看这款晶振参数是不是适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1M电阻,晶振都不起振了。电容从10-12pf都有失真,11pf失真能好一点

哥啊,输入正常,输出有点失真,不影响的~~~~~以为你输入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啊,输入正常,输出有点失真,不影响的~~~~~以为你输入不正~~~~

大哥  好的 知道了   大哥我是女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  好的 知道了   大哥我是女生

波形不完美也问题不大的,就看CPU内部能自己读取到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  好的 知道了   大哥我是女生

妹子啊~~~熊猫啊~~交个朋友啊~

网友:
    妹子啊~~~熊猫啊~~交个朋友啊~3

网友:
    看到妹子都疯了

网友:
    那有没有可能是设计问题?
搭车问下,匹配电容是放置在晶体和芯片之间,芯片-电容-晶振,还是放置在晶振之后 芯片-晶振-电容?

网友:
妹子啊~~~熊猫啊~~交个朋友啊~

网友:
仔细看一下负阻抗, drive level, 等, 看看芯片规格书有没有推荐的crystal型号试试,多折腾肯定能找到问题

网友(2018-11-03):
    电容匹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