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高低温测试疑问

楼主(2018-09-25):
各路大神:
       我最近在测试一块有线通信的板子,PCBA,没有喷三防漆,裸板上电放在高低温箱里面测试,最低温度是-40℃,在降温的过程中在到达-13℃时通信就会丢包,过了这个温度就没有问题,-40℃也没有问题,板子自身也会发热,请问下这样测试会不会是受到湿度的影响,之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测试,在此请求路过的大神分享一下高低温测试经验之谈,谢谢

网友A:
是降温过程中丢包还是稳定在-13时候丢包?另外是持续丢包还是偶尔丢一个?

网友:
1.研发性实验的话,定位问题很重要。实验室的话,就只是照标准做实验,出结果
多做一些对比实验吧,寻找问题

网友:
目测不是湿度的问题。2#问的问题是重要条件。。

网友B:
    要确定-13℃丢包是否可以重现,多找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降温过程中丢包还是稳定在-13时候丢包?另外是持续丢包还是偶尔丢一个?

你好,是在-13到-20度之间,出现丢包,ping1000个大包丢20-30个,有时候会更严重,还出现了断开的现象,它又自动重连了,过了这个范围就好了,今天试了-55度没问题,里面都是雪花,出问题的时候串口还打印模拟信号不好,明天喷个三防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确定-13℃丢包是否可以重现,多找规律。

是可以重现的,现在天天都在找,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在-13到-20度之间,出现丢包,ping1000个大包丢20-30个,有时候会更严重,还出现了断开的现象, ...

你不是用打流仪测的么?

网友:
    看起来不像是温度问题

网友:
我之前有个4G的板子也是低温到-5℃就不行了,但是原来的开发板可以做到-40℃,后来排查了一下各个引脚的元器件,是由于在USB_ID脚接的一个SC89小封装的三极管引起的,后面换了一个就可以了,可以从元器件的性能方面入手查下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锁相环失锁的,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是因为pull range不够大导致pll 失所

网友:
建议先从器件入手查。确定每个器件是否都可以达到工业级

楼主(2019-01-07):
问题解决了,是一些配置口悬空导致,软件问题

网友(2023-02-14):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一些配置口悬空导致,软件问题

具体原因能讲下为啥吗?我最近测USB也是这个现象,第一次降温到负几度的时候USB设备无法读取,降到-27度就可以读取U盘了

网友:
找一下有没有工作耐温高于-10℃的,没有该器件也能正常通行工作的器件,-10℃到-20℃间虽然能工作,但是参数性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影响了通信,过了-20℃以后彻底失效已经对系统不产生影响了,通信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