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

楼主(2018-09-25):
最近关注PCB高速信号布线,现在有两种情况:
1、高速信号如像JESD204B这些高速信号,由于在TOP层和Buttom层阻抗不好控制,因此要布线布在内层;而且放在顶层和底层时也容易受到外部干扰!
2、但看到几个板卡,这些高速线放在了顶层和底层;

楼主:
布高速线是布在top层、buttom层还是布线布在内层?

网友A:
    表层好,传输速度快,不用打孔,减少阻抗不连续的情况。
另,表层的阻抗也是可以精确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层好,传输速度快,不用打孔,减少阻抗不连续的情况。
另,表层的阻抗也是可以精确控制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