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蛇形,慎用圆角。

楼主(2018-09-25):
还在用pads 9.3. 前不久做了一个DDR4嵌入设计,等长匹配时用了圆角蛇形,整个设计匹配做的很完美,包括Z方向。后来用Hyperlynx仿真,timing budget总是很临界,折腾了半天终于发现,Layout在转存Hyperlynx输出时,对圆角做了粗糙的折线逼近,损失了长度,而且这个粗糙度没法控制。没办法不得不重来一遍,改为45度角折线,这才得以通过仿真。这对我是个教训,如果大家碰到匹配要求很严格的等长设计,别用圆角蛇形,用45度。

网友A:
    谢谢分享,个人也不喜欢用圆角。曾经看过一个仿真测试报告,5Ghz信号速率以下,圆角和45°角没有区别

网友:
    哦!谢谢分享!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lo不想用圆角,麻烦

网友:
    仰望高端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个人也不喜欢用圆角。曾经看过一个仿真测试报告,5Ghz信号速率以下,圆角和45°角没有区别

用圆角倒不是为了追求电性能,而是为了那每一弯多出来的零点几个mil的线长。我们的东西密度高得要命,可用绕线空间常常很惨。

网友B:
    这到底是圆角不符合信号要求还是仿真软件处理时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到底是圆角不符合信号要求还是仿真软件处理时造成的?

圆角本身没问题,几何上相对于45度斜角,圆角有始终保持线宽不变的优点。不过这个优点要到几十GHz以上的频率才会在电特性上有所体现。对于DDR4信号,两者电特性上没有值得考虑区别。

仿真软件Hyperlynx本身也无问题。

    我所遇到的问题是,正如原帖所指出,PADS 9.3 Layout 在导出/生成 供 Hyperlynx 使用的文件时(.hyp),没有把圆角忠实再现,而是做了粗糙的折线近似,导致导线总长度误差。等长网络组有的网络有很多蛇形,有的很少或几乎没有,于是各自有不同的折线近似误差积累。

要有兴趣可试试,在Layout中绕一些弧线,点 file> export> 输出格式选 .hyp. 文件生成后用Hyperlynx打开,会发现所有的弧线都成了折线近似。

网友:
    经验教训谢谢分享

网友(2019-01-04):
    对于那些要做阻抗的线是45度脚好呢,还是做弧形比较好呢,有什么很大差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