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 电压过冲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8-09-26):
有个微盟电子的LDO,5V转3.3V,开机时3.3V会有电压过冲到4.4V。确认前段输入5V没有突波,请教下这个电压过冲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对策吗~~~

网友:
可能是刚上电时后端负载导致的。

网友:
后端空载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过冲

网友A:
微盟的LDO个别型号确实会存在过冲,产品本身的问题。

网友B:
LDO本身feedback环路会导致过冲,可以看下过冲震荡的频率大概多少,有可能超过了反馈环路带宽,那么只能尝试加一些去耦电容补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本身feedback环路会导致过冲,可以看下过冲震荡的频率大概多少,有可能超过了反馈环路带宽,那么只能尝 ...

这个要怎么计算呢,过冲到回落的时间为4ms

网友:
输出用100UF的电容 就可以了。

网友:
    EN加电容,缓冲一下再输出

网友:
    100UF电容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盟的LDO个别型号确实会存在过冲,产品本身的问题。

感谢,换了一家的LDO没这个问题~~~

网友:
输出可以考虑增加假负载。减小负载变化输出电压的波动

网友(2019-02-24):
居然是产品有缺陷??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学习了,没听过这个LDO电源品牌,是国产的吗?

网友(2019-05-29):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