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为什么要串联电阻

楼主(2018-09-26):
IIC为什么要串联电阻

网友:
信号完整性考虑。

网友A:
因为SDA&SCL是open drain or open collector 输入输出。不给上拉不能工作。

网友:
串联电阻是考虑到信号反射吸收,不过这个接口的传输速度并不高,所以不串也没问题。

网友:
这里不串也没事儿

网友:
可以补串的

网友:
信号速度高了会有反射~~~至于串扰~~~离远点啊~~~串不串你高兴就好~

网友:
看到有资料是说起到“surge”防护的。

网友:
串不串看心情。

网友:
解決阻抗不匹配所造成的overshoot or undershoot or non-monotonic 等問題.

网友:
一般来说,对于速率比较高的单端信号,一般在发送端会串接22R 33R的电阻,用于抑制反射,减少误码的风险。具体为什么串接电阻可以查看一些高速数字信号设计的相关书籍,里面有详细介绍的。IIC上啦,一般是2.2K左右,除了极个别的也有470R上拉的。其IIC走线最好从主控串行走线,先连接到第一个从设备,在从第一个从设备往第二个从设备走线,最后一个从设备附近放置上拉电阻。

网友:
IIC驱动多个负载的时候是需要串电阻的,不然时钟信号上升沿可能有回沟。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受教了!是这个意思

网友:
打造你自己的智能家庭(Build Your Own Smart Home)

网友:
自己仿真下就知道了,上升沿都是尖峰的。串电阻就平滑多了。主要针对信号的完整性才串电阻的,不然一不小心,EMI过不了。

网友B:
100 ohm应该和信号完整性的没有啥关系了, 我倾向于100电阻和芯片内部的电容组成RC low pass filter, 滤除glitch, high requency noise, 当然也可以滤除overshoot/undershoot毛刺

网友:
    不传也完全没问题

网友(2018-11-02):
引用 网友B:
100 ohm应该和信号完整性的没有啥关系了, 我倾向于100电阻和芯片内部的电容组成RC low pass filter, 滤除 ...

    我赞成,SI串的话不会大于50,可能是限流或者EMI或者保护啥的

网友(2019-01-15):
引用 网友A:
    因为SDA&SCL是open drain or open collector 输入输出。不给上拉不能工作。

楼上正解,所开漏方式,必须上拉。串电阻应该是为了防止信号过冲损坏器件。

网友(2019-04-27):
    应该是在实际应用中,防浪涌或ESD对I2C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