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去耦电容太多,摆放问题?

楼主(2018-09-26):
手里有块板子,CPU的去耦电容太多了,原理那边不同意减少电容。现在往BGA下面放尽量多电容,还剩一半的电容没地方放,该怎么处理?能放到BGA四周吗?

网友:
    面积搞大点。。。。。

网友:
    0402的封装吗?放紧凑一点儿呢

网友:
    外面可以放,不过尽量往里面放最好

网友:
    只要你确认放不下,还能咋办呢。。。

网友:
    可以放四周 还可以放路径上 只要EE 同意 你甚至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偷删几个

    你牛逼

网友:
    现在电容这么贵为节约成本,达成降成,申请删掉几个

网友:
    嘿嘿,看来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
    看空间紧凑摆放

网友C:
1.可以参考这种封装
2.参考layout guide把必要的滤波电容放BGA底下,其他的可以考虑放在电源路径/电源IC输出端
3.貌似PI仿真可以优化电容?

网友:
    一般pitch0.8的BGA底下放不了很多去耦电容,多余的就放置再BGA四周,或者电源路径上也是可以的。

网友:
    去耦电容尽量放器件管脚附近,放不下沿电源路径放也可。

网友:
    每个pin放一个,其他的放在路径上,就那么大点地放不开能怎么着,不同意让ee来挤

网友:
    偷偷告诉你英特尔的板子BGA底下都不放电容

网友:
    问硬件要datasheet,根据手册摆放,手册上有的确实放不下也没办法,或者换成0201封装。。。

网友:
    用01005的电容

网友:
    放不下,就是放不下

网友(2018-11-02):
    不让删也就只能放路径上了···········

网友(2019-01-05):
    一般采用小的封装,可以参考一下原厂的pcb布局布线的设计方式

网友(2019-04-03):
引用 网友A:
你牛逼

    牛逼

网友:
    管脚滤波做不到,就放电源通路上,做电源平面滤波呗。真放不下了,硬件工程师还能逼死你不成。

网友(2019-06-23):
    换成小封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可以参考这种封装
2.参考layout guide把必要的滤波电容放BGA底下,其他的可以考虑放在电源路径/电源IC ...

个人觉得这种做法目前比较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