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布线时,线总是拐弯

楼主(2018-09-26):
    allegro16.6 布线时,线总是拐弯,不能走直线,是怎么回事?应该在哪里设置呢?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格点设小一点

网友:
    应该是自动避让的模式吧,看看option栏的设置。。

网友A:
    为什么你们总是有事没事喜欢把格点打开,而且是白色,不剌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们总是有事没事喜欢把格点打开,而且是白色,不剌眼吗?

    都是些以前的老家伙教的。。。。

楼主:
    跟格点有关系吗?我格点舍得1MIL

网友:
    走线的时候看看右键这个是否打钩了,如果打钩了将钩钩去掉看看!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楼主:
    嗯,感谢9楼的解答,就是那里勾了,去掉就好

网友:
    格点太小了

楼主:
    格点太小也会线拐弯吗?一般设多大的格点呢?

网友:
一群人关注点是不是有些不对,幸亏版主没有跑偏

网友:
这是走线进入焊盘的方式造成的,勾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