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显示

楼主(2018-09-27):
    mentor expedition pcb里面怎样设置 走线PIN上显示网络?

网友:
    这个软件显示不了,不用找了

网友A:
    显示不了? 这么低端吗

网友B:
    pin的显示不了。line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的显示不了。line可以

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

对于数据量大的板子,显示的话会有点卡,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显示网络名,如果不是必须的话不建议勾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示不了? 这么低端吗

    高端的工具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端的工具是?

    必须是Altium Designer ,管脚可以显示网络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必须是Altium Designer ,管脚可以显示网络名

    好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