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问题

楼主(2018-09-27):
各位大神 好 !

allegro 设计pcb 时候 出现 out of date shapes ,跟踪到一个shape 没有网络,点击位置坐标发现  pick is outside the extent  of the drawing. 如何解决。使用软件cadence 16.6,出现问题层为 plane。

网友A:
上图、上图、上图

网友:
    在图纸外面了,在setup里把图纸平移一下,或者放大

网友:
    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B:
    工作区域设置大一点!或者将文件发上来看看,马上就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上图、上图

问题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区域设置大一点!或者将文件发上来看看,马上就能解决了!

    试过了 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区域设置大一点!或者将文件发上来看看,马上就能解决了!

    就是这个文件,急需要解决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文件,急需要解决 ,谢谢。

    Tools->Database Check一下就可以了!

经验问题,有时候问问题如果搞不定方便的话建议直接将文件发上来,有些问题属于经验问题,有文件别人就能很快帮你找到问题,让别人猜很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s->Database Check一下就可以了!

经验问题,有时候问问题如果搞不定方便的话建议直接将文件发上 ...

    ths so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