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看懂喇叭的规格书

楼主(2018-09-27):
Sound Pressure Level声压内容(如下)是什么意思?

88±3 dB SPL /2.0Vrms/10cm at (AVG 0.8,1.0,1.5 2.0)KHz, in1cc box

网友A:
该喇叭的(AVG 0.8,1.0,1.5 2.0)KHz 的声音, 在2.0Vrms电压 @10cm位置的地方,声压级为88±3dB,然后计算是这样分贝dB = 标准声压级(88±3dB)-20*log(距离/10cm);电压对功率的影响应该不用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喇叭的(AVG 0.8,1.0,1.5 2.0)KHz 的声音, 在2.0Vrms电压 @10cm位置的地方,声压级为88±3dB,然后计算是 ...

这个1ccbox是什么

1cc 大小的音箱。^_^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1ccbox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我认为是接收点的大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