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问题

楼主(2018-09-27):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用Nordic52840和ESPRESSIF公司的ESP32设计了一个电路,但是焊接出来发现两个芯片之间的UART通讯会产生乱码,而且主要是低速(115200 w/o CTS RTS)情况下产生,高速(921600 w/CTS RTS)情况下是OK的. 乱码情况是正常字符夹杂着乱码,请问有大神遇到这种情况吗?另外,在低速情况下,温度(在元器件的工作范围内)也会影响通讯的稳定性,高速反而不会。。。求大神指导…

网友:
之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因为晶振的匹配电容不合适导致的,常温下不会出问题,但是在极限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乱发的情况。

网友:
    拿个板凳坐的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