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的网表如何快速导入allegro

楼主(2018-09-28):
    请问各位有没有可以快速导入的办法?
    现在的方式是将pads的网表导出,用.txt文件编辑成allegro可用的第三方网表。。。。只要一变动,就要大改一次,非常浪费时间

网友:
    教你如何将AD或PADS的原理图导入Allegro做Layout: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0850-1-1.html

网友A:
    我使用此软件 可百度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此软件 可百度下载

    用这款软件转换后,格式不对,不能直接导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款软件转换后,格式不对,不能直接导入

转完后是net文件 再把net文件转tel文件即可  后面这个工具超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此软件 可百度下载

    好的,下载了去试试,谢谢~

网友C:
    PADS可以通过插件直接输出ALLEGRO格式的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S可以通过插件直接输出ALLEGRO格式的网表。

除了楼上使用的那种,还有别的插件吗~

网友(2019-03-14):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此软件 可百度下载

    我下载了此软件,但是具体使用方法是能否指导下。

网友C(2020-04-20):
引用 楼主:
除了楼上使用的那种,还有别的插件吗~

应该会有一些工具,MENTOR好像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会有一些工具,MENTOR好像就可以

教你如何将AD或PADS的原理图导入Allegro做Layout: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085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此软件 可百度下载

工具实用性咋样

网友(2020-06-11):
引用 网友D:
    教你如何将AD或PADS的原理图导入Allegro做Layout: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0850-1-1.html

谢谢啦!这个工具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