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接口设计问题

楼主(2018-09-28):
在设计交换机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网络变压器外侧到 RJ45之间的网线,相邻层是否要铺EARTH,还是直接挖空,挖空的话,没有参考平面,如何进行查分100欧姆的阻抗匹配呢? 不挖空的话,绝缘耐压实验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我也是做网络交换的,网变到RJ45距离比较短,不需要参考,并且走线加粗。也就是说不需要阻抗控制。

网友(点评):
对的 应该是这样处理 的

网友:
铺和不铺都可以,看你的走线层数了。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
    RJ-45下面一般都是全部挖空处理的吧

网友:
    消费类塑料外壳的产品, 没有chassis ground, 可以考虑挖空。
    如果是企业网交换机, 金属外壳, 可以考虑铺chassis gnd, 如果外壳接地点多,放在机架上使用的话, 为了EMI效果,可以考虑铺system gnd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一般是网络变压器下面会挖空,外侧到RJ45之间的差分对,相邻层应该不需要挖空,但会按100欧姆阻抗来匹配,个人观点和做法,还请哪位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
    建议挖空处理,在做抗扰测试的时候有利于通过

网友:
    要挖空,不然防雷击测试不会通过的。至于阻抗,你把transformer的位置靠近RJ45,一小节没有参考到GND也没有影响。